电池 报警设定

楼主(2015-03-09):
你们
电池
都设定3.几报警? 有说3.7的 有说3.5的

网友A:
3.6v

网友B:
我设3.7保险点,BB响了还可以飞一小会。。。。。不过3.6也行,响了就要尽快下降。。。。3.5貌似不安全,

网友C:
這個跟電池性能和溫度有關,天氣冷電池性能下降,降壓比較大,比較差的電池也是降壓比較大,所以可以調3.5V
氣溫高的地方和性能好的電池降壓比較少,保護電壓相對可調高點,可以3.6V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是先調3.6,警報立即下來,拔電放置10分鐘左右,待回壓後量下電壓,不低於3.7V就絕對沒問題,如果回壓電壓很高,警報電壓可以再調低點

网友D:
根据负载量决定。全载设3.5,空载3,6,BB一响,马上落地。

网友E:
18650可以设到3.2v,lipo建议楼主冷天3.7,热天的话往上加点就好,另外bb响不太准,如果你是xxd 电调,可以设置到3.6v降低功率,能明显感觉到油门推的更高了,然后就可以肥家了。

网友F:
3.7V报警,有一定的响应时间

网友G:
3.7吧,起码心里有个底了

网友H(2015-09-15):
3.7保险

网友I:
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