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 挂黑狗4 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5-03-09):
我用精灵2,黑狗4,H33D 现在就是俯仰电机上端粘一个一毛钱的,但在航拍时飞行动作大一点时就会抽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你好!还是换个云台

网友:
有H43D了啊

网友:
把H3-3D出给我,我买H4-3D。哈哈。

网友:
H4-3D有货了吧,买早了 我也,买了H3
-3D

楼主:
除了换云台换相机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的原来用狗3+,后来装黑狗4上去,什么都没变动过,直接用上,效果看不出区别。

网友A:
我的也是H33D直接挂的黑狗4没任何问题 完美兼容

网友:
有H43D了啊,可以更换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H33D直接挂的黑狗4没任何问题 完美兼容

云台最新固件吗

网友B:
我的是H3-3D云台用黑狗4,图传传不回来,各位怎么解决的?

另外,有没有人收H3-3D,收了我就买个H4-3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H3-3D云台用黑狗4,图传传不回来,各位怎么解决的?

另外,有没有人收H3-3D,收了我就买个H4-3D{: ...

我要!709107469

网友:
加我QQ吧,9968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