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已经设置好了,截止电压4.2,为什么只充4.1 ...
PL8充电器,已经设置好了,截止电压4.2,为什么只充4.1?

楼主(2015-03-09):
如题,PL8
充电器
,设置的截止电压是4.2,充电前一路确认到最后,提示的是截止电压4.1,无论怎么调都不行,开始充电也是到4.1就就停止了。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设置不对,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iCharger也是。是不是电池内芯电阻问题?

网友B:
内阻大了

网友C:
看看是否 Cold Weather 模式。

网友D:
天太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