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V直流电机电调

楼主(2015-03-09):
跪求各位高手,给推荐有12V的直流电机电调吗?谢谢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的电调都支持12V吧,要有刷还是无刷的,主要看电流要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的电调都支持12V吧,要有刷还是无刷的,主要看电流要多大了。

12v的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2015-10-24):
搜H桥或L298

网友:
自己玩还是模型用?自己玩的话用555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