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H3-GH搭载NEX5的参数!

楼主(2015-03-09):
NEX5用的16的饼干头   我目前的参数 飞起来 往前飞画面有有抖动 其他时候没有  如果俯仰的P调到37 电机会震动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手机能链接上APSM 为什么连接不上云台软件?求解啊~~~~~~~~~~~~

网友:
请根据相机重量选择一公斤以上还是一下  如果 选择正确 用原厂默认数值相机会抖 P  D  POWER各降低一点点(最多降低5个点) 如果还是会抖 那么请检查你的重心和每个云台每个地方的螺丝有没有上紧  会抖多半云台重心没调好        第二个问题    请检查你的手机的软件版本 跟云台的版本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我用的G35D,相机佳能5D3,升级到2.1板本后原厂数值基本不用动,关键在相机重心调整,一定要做到不通电时相机俯仰可以停在任何位置,左右侧倾可以停在30度就可以不抖啦!供您参考

网友:
无刷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