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板切割后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5-03-09):
最近迷上了DIY小铣,想自己动手做一个,无奈无机械知识,更无机加条件.昨天顶着大雨去钢材市场,材料倒是能买到,是A3钢,一条条的各种规格都有,后又去机加店,和老板讲用平面磨加工一块钢板,长500宽120,问要多少钱,老板讲钢板切割后会变形,要先用铣床铣平才能上磨床,双面磨的话要价200想问下坛子里的大大们,各位在做铣床的时候,底板\立柱都是怎么加工的?比如立柱,是切好钢板直接用螺栓连接还是先去应力再连接?如果不去应力的话变形有多大?如果是焊接呢?
各位有经验的模友是否多交流一下床身的设计及加工工艺?在下谢谢了!

楼主:
百度了一下,切割后导致钢板变形是由于切割时的局部高温引起的,那是不是钢板在钻孔时也会产生局部高温而引发变形?只是变形的程度小而已.包括平面磨床加工时也会产生局部高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切割后导致钢板变形是由于切割时的局部高温引起的,那是不是钢板在钻孔时也会产生局部高温而引发 ...

磨床一般都带水冷却的,热量不会集中,钻床加工小孔的话发热一般不大,大孔的话也是带水散热的

网友:
对这个不是很懂,不过钢板不是太薄的话,吹开后不会怎么变形,就算有变形,应该到不了上铣床的地步把?

网友:
线切割吧!!不变形。

网友:
楼主要造航母?

网友:
您这个长条状的厚板,在卖材料的地方大都是导轨火焰切割,变形是肯定的,直接上磨床余量大成本高,肯定要铣床或者刨床开粗了。建议直接买二手的铸件平台,应力稳定变形小。

楼主:
这块板是用来做立柱的,上面放线轨,所以要加工一个平面,否则线轨就放不平了

网友:
不用火焰切割,变形就不会大

楼主:
看那老板是用切割机切的,好像是个砂轮,不知道变形严重不.

网友:
买个铸铁的机床配件吧,这样靠谱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
感觉如果能焊接的话,就下料焊接完成后,再加热保温释放下应力后再进行加工。
用等离子切割和激光切割机切割,变形量比较小,普通气焰割会产出比较大的热影响区,造成板材变形,薄板比较突出。
一般来讲,热加工变形,应该是都存在的,象你说的钻孔,磨床,钻孔时也会产生热影响区,如果热量较集中,肯定要会  有变形存在,只是变形量的大小。而磨床加工,特别是对于薄板来讲,磨床加工的热变形比较突出,形成凸起或两边翘,虽然有水冷,仍会发生这种情况,一般对付这种情况,就是采用控制单次磨削量,采用交替两面磨来减轻变形,但也不能完全避免发生。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本地能买到Q235的钢板,是一条条的那种,看店家是用砂轮切割机切成所需的长度,我的想法是立柱用12的钢板切割后再焊接成箱型,,磨床磨平后直接安装线轨,自做的铣床对精度要求也不是特别苛刻,不知道这种工艺会产生多大的变形,是否能容忍.线切割或激光切割价格很贵.
另外在装配的时候怎样保证立柱和底座垂直?因为立柱下端要焊一块钢板后再固定到底座上,但很难保证立柱和底座垂直,在装配的时候怎样调整垂直度?
对新手的我来说,上述问题是第一道拦路虎,恳请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