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智能电池改装普通3S电池(转自rcgroups)

楼主(2015-03-09):
网页自动翻译的不太准确,基本可以看明白DIY过程,喜欢折腾的朋友可以尝试下.
看起来改装过程不算复杂,只是把智能电路板集成到了机身内.飞行时需要把普通3S电池的动力线连接到智能板的动力输入,平衡线插接平衡口.并不需要另外增加其他电子部件.一把烙铁加TX60插头就搞定了.
重置智能电池板的步骤:
1.按下并按住BUTTOM
2.将锂聚合物电池平衡电缆
3.断开锂聚合物平衡电缆释放BUTTOM

个人理解是如果上电后OSD电量显示不准确,可以按上面步骤进行电量重置.

上述改装过程为个人通过翻译软件的理解,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好朋友们指点!

网友:
一个男XT60连接器

网友:
我是来围观机器翻译的。

网友A:
老板程序是这样  新版已经不行了

网友:
能给个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程序是这样  新版已经不行了

是否可以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3Ft%3D2272821&prev=search

链接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降级?

不行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过新版的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把插头改XT60 然后就直接插就可以
就和普通的一样

网友:
我也是这样好的,电池不会不准

网友:
那个自称广西大疆5S专营店的李德就是从这儿学来的,然后开始自称改电池30年................

楼主:
这是论坛模友拆开的电池,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改装后接平衡线的那里实际有6跟线,3S的电池的平衡线只有四跟。
请明白的朋友指点下这里要如何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论坛模友拆开的电池,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改装后接平衡线的那里实际有6跟线,3S的电池的平衡线只有四跟 ...

看下面电芯。。。6个电芯并联所以6根线

楼主:
听说近期新买的精灵,这个改装电池的方法已经不行了,不知道是电池固件原因,还是飞机主板固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