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KV值电机配桨的问题。

楼主(2015-03-09):
刚入魔半年,问个新手碰到的困扰了很久的关于电机KV值的问题。

论坛里有关于电机KV值配合适桨的帖子,部分节选如下:
“3S电池
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按照上面的说法,朗宇“X2820 KV1100”和“X2812 KV1100”应该配一样大小的桨。
桨的尺寸规格一样,加上转速一样,那他们在同电压下(电流可能不同)输出的拉力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设计两个不同尺寸的电机呢?买便宜的x2812 KV1100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电机的个体差异不同,不同厂家的桨不同,所以没办法有一个非常精确不需变动的电机和桨的配置,一般来讲,合适就好。

网友:
还需要根据飞机来选择桨的大小,比如入门电机2212 KV1000左右,飞塞斯那用1047,拉力大,速度慢,飞起来省心顺手,要说飞二战机,一般用到9050就够

这是说的桨的配比

你说2820和2812,同学,不要钻牛角尖,同KV虽然空载转速一致,这只是个参考

一个转子厚,一个转子薄一些,在桨同样大的情况下,不用想,每增加一伏2820的转速比2812肯定高一些

网友:
论坛那个结论其实没有设定好前提,他的前提是2212级别的电机,如果放到28级别的电机,2812 1100KV可以上11*5.5发挥的比较好,2820 1100KV其实可以上12寸桨了。记住,电机越大功率越大,可以上的桨越大,不要死记硬背。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现在清楚多了。
那个KV配桨的帖子在很多地方、论坛里都有,没有提到功率的问题,只是KV值和桨的关系貌似非常肯定,所以困惑了我好久。

网友:
电机归结下来是马达的功率,一个电机有他的连续功率,对应其温升。马达kv是一定的,对应输入电压下配置螺旋桨,使其正常工作状态,功率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