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FPV屏电池内置改装记,真正的简洁一体化

楼主(2015-03-09):
四轴飞行器要做到快速组装,以便于适应航拍快速捕捉需要;出行简洁可以使得方便携带,所以能少插线或减重就少插线减重,航拍也之所以精灵2是我的不二选
来一张改前控固定显示器的样子

底座安装了18650电池及一些充电落线,虽已够简洁,但上重下轻不好放置,容易歪倒,且每次拼装都要插拔显示屏供电,烦!鹰眼的供电口忒紧,绑电池使得控很重,每次装包还要卸下电池

小心拆开外壳,旋掉固定主板上的四颗螺丝,翻开电路板,注意线路

鹰眼使用3S供电,如果是旗舰版,要拿掉DVR板,然后这个位置才可以放;
专业版刚好没有这个DVR板,可以直接放置50*50*5规格的锂电池,三组磊叠,我用的是3.7V1500mA,如下图

为方便改装,小心拔下接线后,移走主板,置入三块锂电池,接好端子,记住用高温胶带缠紧,如下图

引出每一节电池的连接头,以便后面焊接在保护板上,因为这个地方放不下保护板了,我的保护板太大

保护板太大了只能旁边置放,用防高温胶带固定,这个做的太难看了

做好了,开机试机,正常后装机,原先背面供电口变成了充电口,这个我就不拍照了

卸下来的电池,支架,留着作纪念
一个包包出行航拍全搞定
特点:
可快速组装,显示器无电池累赘感,整机拆装就剩下天线、屏、桨叶,
已测试单次至少飞行在一个小时以上,这个时间可以应对航拍了,我的飞行器三个电池总计也就只能实际留空45分钟左右

网友A:
完全多余,鹰眼本来耗电大,你这么点电池不够用的,充电也麻烦,充电时还不能用,还是外置好,没电了就换电池,绑在后面也很方便啊

网友:
1500太少了,没意义

网友B:
楼主闲着没事干吧,在腰间挂个5000ma的用引线连上显屏就好,手也不累,够爽飞2-3小时有多了,你用1500能飞多久?

网友C:
就是好玩,实用性的确是大打折扣。我自己的都是绑了3s5200的电池在用。双接收+高亮屏,功耗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多余,鹰眼本来耗电大,你这么点电池不够用的,充电也麻烦,充电时还不能用,还是外置好,没电了就换电 ...

你飞机一次能飞多久?一个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闲着没事干吧,在腰间挂个5000ma的用引线连上显屏就好,手也不累,够爽飞2-3小时有多了,你用1500能飞多久? ...

你的飞机一次充电能飞两三个小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好玩,实用性的确是大打折扣。我自己的都是绑了3s5200的电池在用。双接收+高亮屏,功耗不小的

已测试充满电开机雪花屏的情况下50分钟,还剩下11.3伏的电量,没耐心测试了,尿急

网友D:
我的是直接内置电池、在遥控器里、充一次电可以连续供电5小时
全部设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直接内置电池、在遥控器里、充一次电可以连续供电5小时
全部设备开

你跟我改前一样,但你那样遥控变得很沉,而且连续使用5小时没有实际意义,我这样连续也可以使用一个半小时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跟我改前一样,但你那样遥控变得很沉,而且连续使用5小时没有实际意义,我这样连续也可以使用一个半小 ...

那你就不懂了、为了携带方便、还有就是不用经常充电

网友E(2015-09-04):
求电池内置后与主板的焊接点~具体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电池内置后与主板的焊接点~具体在什么位置~

直接焊接到供电端口的二级管后面,脱离二极管阴极接到保护板上就可以充电了,上网买一个12.6V的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这方面问题纠结的人多。我也是想买内置电池的显示屏。有用过小飞手的给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