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可变翼F-14飞机的问题!望大神解答!

楼主(2015-03-09):
在坛子里看见可变翼F14飞机很漂亮,正好玩多轴有剩的设备。大神们帮我看看可以用不。谢谢!
2212 1000kv电机和2212 2200kv电机,1045和5x5螺旋桨,20a电调,9g舵机和s3003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大神们帮忙看看,再次感谢!
大家有apm,cc3d飞控,BGC云台,DIY雕刻机有不懂的的可以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我也是新手。嘿嘿... ...

网友A:
2200kv的用在kt f14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kv的用在kt f14上可以

坛子里可变翼的F14用不了啊?

网友B:
什么用不了?是图纸用还是做出来的飞机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用不了?是图纸用还是做出来的飞机飞不了?

我看图纸上都不是我有的设备,特别是电机。所以我问问用在可变翼f14上能不能行。

网友C:
如果电机大了,图纸就放大一点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机大了,图纸就放大一点做

对于我这么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理解不透你的意思。

网友:
不知道你做的F14是那种,后推还是腰推?

网友B:
这两种后推我做过,腰推未做过,后推我用2212-2200KV 40A 1250MAH电池.

网友:
看图纸应该腰推易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后推我做过,腰推未做过,后推我用2212-2200KV 40A 1250MAH电池.

就这个,太感谢了。我电调只有一个20a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行,用40A

楼主:
好吧!我还得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