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完x3后飞机很抖

楼主(2015-03-09):
那里有毛病呢?飞机是照着王周海帖子装的,尾巴拆了也抖,现在的问题是速度开的越高尾巴晃的越厉害。

网友:
感度高了吧?

网友A:
尾巴晃和机身抖是两个概念哦,最好上视频

楼主:
感度没设 陀螺仪用的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晃和机身抖是两个概念哦,最好上视频

摸着飞机有点麻 特别是摸支撑杆  飞起来的时候是尾巴左右抖  速度开的越高 抖的越猛

网友:
摸着飞机有点麻的确是飞机震动引起的,但是飞起来尾巴左右晃就不一定是震动引起的了,有可能是锁尾感度开高了,或者是尾巴不顺滑了,再者就是震动过大引起陀螺仪失常都有可能

网友:
把舵机、陀螺的线都拆掉,推油看有震动没

网友:
这个水很深,,潜水学习吧,就那几个文字,,一般了也就能说出个一二!都是这样过来的,,看多贴了,你就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没设 陀螺仪用的md

MB也需要设置感度的吧?

楼主:
感谢各位 震动毛病已经解决了    x3比较娇气大齿稍微有点间隙就震动厉害 现在加了底片又推紧了第三轴承座 已经不影响飞行了
不过尾巴还有点毛病,感度太高尾巴摆,太低飞起来感觉软绵绵,估计尾巴不够顺滑,准备拆出来在看看。

网友:
感度调低啦

网友A:
前提:飞机无明显震动,全部设置正确,尾舵机中立点时尾桨夹有一定夹角,左右行程设置到最大。
MB经常碰到顺时针自旋时,停止会回弹的问题,调旋钮3也无效。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来调整MB的尾巴。
MB的3个旋钮,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不要去调整。
一、先保持3号旋钮在默认位置。
二、然后进入参数D选项,调整尾舵锁定感度,默认为红灯,调整到红灯闪烁,感度最小。
三、讲控的感度调整到100
四、飞机通电试飞
然后根据飞机状态调整感度。
第一种情况:快速左右打尾舵,如果尾巴有抽搐现象,说明感度高了,慢慢减小感度到尾巴没有抽搐现象。(调整完毕后即为合适的感度)
            然后进行左右自旋,观察是否有回弹或者漂移现象。正常情况是不会有回弹,刹车很稳,定在一个点,声音很好听。如果有回弹或者漂移现象,再调整旋钮3,有回弹就减小旋钮3的值,有漂移就增大旋钮3的值,一次调整一格。
第二种情况:快速左右打尾舵,如果尾巴没有抽搐现象,说明感度不够,但是控的感度已经是100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MB的参数D,由红色闪烁调整为红灯恒亮,然后再进行情况一的测试。如果还是没有抽搐,继续增大参数D选项的值,直到有抽搐为止。然后再重复第一种情况的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震动毛病已经解决了    x3比较娇气大齿稍微有点间隙就震动厉害 现在加了底片又推紧了第三轴承座  ...

有几个小建议哦。我也飞x3的
1.尾桨至少 用原厂23块钱的,或者rjx碳的,或者fk的。好很多。
2.尾桨一定不能上的太紧,要松点。 我之前上紧了,震动很大的。
3.对于第三轴承坐,好像就是要弄垫圈,我弄了3个,不然大浆上下要动的。
4,注意尾轴是否和主轴垂直,而不是垂尾,拉力侧向了,不是很好。而安装的时候,这个东西一般都用眼睛看。需要多确认下。
祝好~

网友:
先从震动原因找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小建议哦。我也飞x3的
1.尾桨至少 用原厂23块钱的,或者rjx碳的,或者fk的。好很多。
2.尾桨一定 ...

感谢,问题基本就是这些出了毛病,已经修复爽飞。
最后找出震动毛病是大齿有间隙,加了垫片推紧第三轴承座就好了,
尾巴抖是有装错一个止推,还有轴也有间隙,都修复以后,在调低感度就妥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飞机无明显震动,全部设置正确,尾舵机中立点时尾桨夹有一定夹角,左右行程设置到最大。
MB经常碰到 ...

调MD尾巴的时候发现个奇怪问题,必须控里加高感度后才能调尾巴行程,不然尾巴行程只有一点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