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mwc飞控

楼主(2015-03-09):
请各大老手电源是从哪里接入的

网友:
应该是电调供电吧

网友:
我想与APM差不多,两 三种接法,但最常用的是输入或输出接口供电,还得看供一路电是否整个电路都工作,这取决于电路板上应该有一个焊排或跳线。由电调供电,或电流检测计供电,或5V BEC专门供电,估计你看一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就明白了。

网友:
这板我在用,楼主也太小白了,接电脑主板工作说明FTDI能供电,还有输入接口,虽然是单针的,但一直下来有个+5V,GND,也可以供电

网友A:
估计是输出接口的 V 和 G     +5V 和 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输出接口的 V 和 G     +5V 和 地

估计,确不确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确不确定啊

支持电调供电的飞控都可以这么供电的 比如APM  除非有专用的供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电调供电的飞控都可以这么供电的 比如APM  除非有专用的供电口

你用啥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