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X8结构,DJI的和APM PIX的稳定性讨论

楼主(2015-03-09):
第一种:DJI naza的X8是上层全部正桨,下层全部反桨

第二种:APM和PIX的似乎上下都是**的两对正反桨

是否可以理解为后者更加稳定?

在缺失某个动力的时候,应该是后者更加能够稳定姿态和航向角吧?DJI的结构,如果上下有动力的不平衡很容易自旋吧?

另外后者应该可以上下配不同电机 桨 因为可以理解为两个**四轴?

我只试装过DJI的X8,上下不同电机肯定是自旋,另外一种结构有人试过上下不同电机/桨的嘛?

楼主:
顶上去大家讨论下

网友A:
我还想用PIX装个X8呢,不知道效果有DJI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用PIX装个X8呢,不知道效果有DJI好不

PIX应该和APM一样,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在pix的y6里面就有两种类型..和你说的这个基本一样..一个是电机停转会自旋..基本只能靠无头模式拉回来..但是效率高..对拉力冗余要求少..

另一种就是在一个电机停转的时候不会自旋..但是对拉力冗余要求相对高一些....

网友:
pix或者apm不要说少一个电机,只要不是同轴坏两个,少3个,4个都可以,我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ix的y6里面就有两种类型..和你说的这个基本一样..一个是电机停转会自旋..基本只能靠无头模式拉回来..但 ...

所以说DJI的这种缺失应该会自旋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