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3H遇到个奇怪的问题!!!疑似干扰! 技术进!!!。。。。。

楼主(2015-03-09):
XA 650pro 机架  配收放脚架

只要一收脚架 云台必抽风 各轴瞎胡转~~~ 但是云台是直接从动力电取的电  脚架是从BEC取的电 两者应该没关系啊  而且接收机也都是**的
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收脚架会使云台抽风......

技术来解答下.....

网友:
有刷电机在启动的瞬间几乎所有市面上云台都会遇见被干扰的情况。

你可以到找到我们
   ↓
官方淘宝  X-CAMTECH.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马达就是这样的。你要装抗干扰模块

你可以到找到我们

没找到啊,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马达就是这样的。你要装抗干扰模块

你可以到找到我们

淘宝店里没有这模块   是不是下架了???

网友:
云台的主控如果离图传的发射机太近会干扰,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我的云台是3h   图传发射是600mw的

网友(2015-06-14):
我用SBUS模块给这个X CAM狗三轴用。。。不能用。。。。。。。。。。X CAM说是你模块和他不兼容,他是FUTABA 的,可是我用在零度Z1400上用得上好,垃圾的 XCAM !云台各种问题!!!!!!各种抽风!!!!!!!!!

网友B:
我给我的XA650 换了蜻蜓的脚架,出现和LZ一样的问题,一收脚架云台就开始抽,后来试了N多种方法,最后发现在脚架控制器出口和脚架电机连接线加上滤波器,就没有抽了,不知道是不是频率相同产生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我的XA650 换了蜻蜓的脚架,出现和LZ一样的问题,一收脚架云台就开始抽,后来试了N多种方法,最后发现 ...

我给云台控制器上加了XCAM的滤波器 貌似也没啥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