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数据线用手机充电线 行吗

楼主(2015-03-09):
如题

网友:
对口就可以

网友:
明显可以,,不过现在还有手机用MICRO USB的吗?不都是MINI USB吗?

网友A:
标准的MINI USB口就行了。

楼主:
标准的MINI USB就是原来的MP3数据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MINI USB口就行了。

标准的MINI USB就是原来的MP3数据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的MINI USB就是原来的MP3数据线吗

恩,基本上如此,比如移动硬盘上、MP3等,一头是MINI USB,一头是正常USB,大多数就可用。

网友:
不用手机线用什么线啊?CC3D买的时候送线么?

网友:
看清楚pin口的芯有几条,现在很多手机的PDA的移动电源的mini线都只能充电用,为了节约成本,里面只有2根芯,要能当数据线用的USBmini传输线(一般MP3因为要传输数据都能用),PIN口齐全,5条芯。

楼主:
真心感谢楼上几位大哥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