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14滚轮坏了谁有什么好办法么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2015-03-09):
如图

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滚轮断的那端是个内六角, 而且不是标准尺寸, 1.5太小2.0太大, 美规也都试过了没有能用的, 目测1.7mm左右
现在已经拿树脂粘了不过感觉挺不了多久, 怎么办啊

网友A:
.hobbyking上有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bbyking上有金属的。

查到了,跟xg14能兼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bbyking上有金属的。

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C:
这太简单了!以前DX6i 修过。 找一条金属大小一样的,然后用烙铁加热镶嵌进去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hobbyking.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太简单了!以前DX6i 修过

怎么修的?

网友D:
这类,应该不难, 打孔,装个杆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太简单了!以前DX6i 修过。 找一条金属棒大小一样的,用镊子夹住,然后用烙铁加热一边加热一边镶嵌进去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应该不难, 打孔,装个杆进去就可以了,

滚轮里边空心的, 内六角不是标规

楼主:
我订了一个, 不知道跟xg14能不能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订了一个, 不知道跟xg14能不能兼容

期待试用报告!!

网友:
让青岛吉爱尔售后更换吧,我以前9XII换过,60块钱含手工,还给全部校准了,不错

网友D:
钻孔,用小直径的手钻,钻孔插杆,注胶,
杆子你可以用一截钻头的后半截断的钢杆。。效果会更好。耐操

网友E:
发给青岛吉爱尔换吧,以前9XII找他们换过,60块钱包含全部费用,控回来后发现还给校准了虚位,服务值得赞一个。

网友:
怎么发不了帖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孔,用小直径的手钻,钻孔插杆,注胶,
杆子你可以用一截钻头的后半截断的钢杆。。效果会更好。耐操

副厂的要是装不上的话就按你这方法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给青岛吉爱尔换吧,以前9XII找他们换过,60块钱包含全部费用,控回来后发现还给校准了虚位,服务值得赞一 ...

在国外呢 没法反啊

网友:
除非有同样配件更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国外呢 没法反啊

错,不叫吉爱尔了,好像叫爱索航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不叫吉爱尔了,好像叫爱索航空

他叫啥我也没法反啊,我特么在国外呢

网友F:
JR 澳洲应该有总代吧。 正规渠道的东西,没过保修应该就收个材料费。
就算公事公办,也是40~50刀以内吧。。。或者让直接发配件,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JR 澳洲应该有总代吧。 正规渠道的东西,没过保修应该就收个材料费。
就算公事公办,也是40~50刀以内吧。 ...

代理确实有,但澳洲人的效率....
实在没心力跟他们扯,我自己粘上到目前都没问题,还从hk买了铝的,再断直接换上

网友G(2015-07-10):
引用 楼主:
代理确实有,但澳洲人的效率....
实在没心力跟他们扯,我自己粘上到目前都没问题,还从hk买了铝的,再断 ...

请问你在HOBBY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我怎么没找到 麻烦提供一下图片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在HOBBY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我怎么没找到 麻烦提供一下图片好吗

这个好像只有international warehouse有货,搜索scroll wheel,放在xg14里有点紧,我加了个垫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只有international warehouse有货,搜索scroll wheel,放在xg14里有点紧,我加了个垫片好多了

已经买了 我想问 这个金属滚轮替换原来的 您是说太长还是?麻烦你能具体说明一下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