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求大侠解答精灵2图像连不上

楼主(2015-03-09):
我的精灵2飞了快一年了,现在突然图像连不上了,显示屏有数据单没图像、折腾几次也没连上是撒问题求解答

网友A:
返厂修吧

网友B:
固件 osd坏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IOSD数据正常,就是没有图像,换上另一台狗3,图像有了。我判断应该是狗3的问题,我正在和售后联系,他们说是固件的问题,今天下午给我发邮件,指导固件升级,现在还在等,如果可以,我会在回复你。

网友C:
我的相机固件刷新后还是不行,你解决了吗?

网友D(2015-07-0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怎么办

网友E:
同样的问题,各位的app有没有升级?按照说明书操作,手机已经反复绑定过多次,无果。
固件还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