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7用什么显示器支架 找不到啊!!

楼主(2015-03-09):
我要疯掉了 都不能用的

网友A:
买了个支架,发现不能按到遥控器上

网友B:
现在的支架都是需要金属把手才能装的,塑料件容易断。所以天七不是太方便装支架。。
建议:直接换个天8或是天9,

网友C:
天7适合用三角架

网友D:
自己钻孔装两根铁棍,然后就可以上支架了

网友E:
显示器支架?可以考虑挂带孔的那种

网友F:
找几个长点的螺丝就行

网友G:
我的历程是:天7(支架只能安在挂带孔处,总是安不牢)——天九(支架安在金属提手处,不过拿着太沉了)——三脚架(比较好的选择,可以调整到视角最舒服,最合适的高度)——skyzone视频眼镜(终于不折腾了,可能显示效果比飞鲨HD差一点,不过也够用了,关键自带32频道接收和头追,性价比较高,电池用1000MA的jst接口的2S锂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