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是不是有问题?4S5000的电池只放出1154MAH

楼主(2015-03-09):
问题来了
图中数据 最快97迈
         最高786
         最远1609
我用的U3飞控 4S 5000MAH电池16.8V起飞 降落后电压落到15.2  但是检测到只用了1154MAH的电量 电池是不是有问题了?不知道兄弟们的电池是什么表现?
报配置
载机天行者1680 电机2820KV1100 10*7的桨 天行者60A电调uebc U3飞控 切糕915增程
5.8G 1W图传 图传部分单独供电  总重2073g
是我配置搭配不好导致效率太低 还是电池有了问题?飞行时间真不多 截图是16分 实际上是14分  在天上50%是飘的0油门 30%是半油门   还有最多20%是四分之三油门
所以我总觉得有问题 但苦于周边没有模友 无法参照

网友:
注意电压就行了。

网友A:
电量计学习容量了么?再说没有必要看那么准确吧,只要飞行时间够的话没有必要较真的

网友B:
电流计不是那么准确的 以最终的电压作为判定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计学习容量了么?再说没有必要看那么准确吧,只要飞行时间够的话没有必要较真的

飞行时间真不多 截图是16分 实际上是14分  在天上50%是飘的0油门 30%是半油门   还有最多20%是四分之三油门

所以我总觉得有问题 但苦于周边没有模友 无法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计不是那么准确的 以最终的电压作为判定基准

我觉得我飞行时间也太短 基本是飘 求参照

网友C:
楼主,电压15.2是负载电压,这个情况,空载电压在3.8-3.9V左右,这样电池容量只用了50%-40%

网友:
负载电压可以下到14.8以下都没问题

网友:
不是格式等特别好的电池,我都是放到14.4v,才能放出大部分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压15.2是负载电压,这个情况,空载电压在3.8-3.9V左右,这样电池容量只用了50%-40%

负载和空载是什么意思?求普及

网友:
u的电流计不准确的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