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飞控,

楼主(2015-03-09):
有没有这样的飞控,用一个发射机通道同时控制4个
舵机
正反向,用一个通道控制1号2号
电机
正向,3号4号反向;在有一个通道控制1号3号舵机正向,2号4号舵机反向;
如果能实现的话,一个电机一个电调,4个可变距的直升机尾部,做个超灵敏的4轴。

网友A:
用遥控器设置混控,不难的

网友B:
混控你还没学会~~你考虑做这个?

网友B:
是不是跨越有点大了?

网友C:
何必找虐~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使用1个电机,还是4个电机?
电机定速,控制螺距是一种方法。
MWC 这类飞控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