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自旋问题

楼主(2015-03-09):
载机是650  飞控是lite升级的V2  打杆自旋的时候为什么飞机不是原地自旋
而是画圈转?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中心偏离严重

网友:
重心偏离严重

楼主:
那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飞控安装问题还是参数没设置好啊

网友:
重心没在机子的中心点。要在各种装备安装时尽量顾及好整体的配重,尽量保证中心在中心点。

网友:
看说明书上的马桶效应

网友:
马桶效应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学习学习。不过看lZ的描述好像不是“马桶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学习学习。不过看lZ的描述好像不是“马桶效应”。

恩恩 是的  我说的事往左打杆自旋的时候飞机不是在原先的位置自旋而是画着圈的动着自旋,,,,不知道说明白了么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