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原装云台与H33D两用改装

楼主(2015-03-09):
精灵2V+原装云台坏了,一直没修好,又舍不得放弃wifi图传手机地面站,手里面有H33D,于是就想办法改装,不需要拆开外壳,只需要把H33d卸下来就可以直接装原装云台又可以用,原装云台不想用了又可以直接装上H33D,改了一阵子终于成功了,先发效果图
H3-3D模式:H3-3D云台+穷人S2OSD+2.4G500mw图传+4.5寸显示器
精灵2V+模式:只需要拆下3D云台,装上原装云台即可

网友A:
跟没说一样一样的,卸下来,装上去。。。卸下来,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没说一样一样的,卸下来,装上去。。。卸下来,装上去。。。

突出方便快捷,晚点上细节的图

网友B:
这样手机还能当地面站?

网友C:
我看到有人出V+ 云台主板。。

网友:
求细节图

网友D:
没意思啊~~我还以为你不舍得 WIFI图传   ,是把H33D和狗装上用WIFI传信号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手机还能当地面站?

可以一分钟换成原装云台,然后用手机当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意思啊~~我还以为你不舍得 WIFI图传   ,是把H33D和狗装上用WIFI传信号了呢~~~~

这种方案也考虑过,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必须要把V+云台那个板子一直装着,不然没法,太占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人出V+ 云台主板。。

这个我有,我的V+云台快搞好了

网友:
卖关子的帖子

楼主:
还没回家呢,回去才能发图= =

网友:
我想在V+机上装个摄像头+图传 不要WIFI 延迟太大 不敢对着手机屏飞

楼主:
图来了,我保留了V+的所有排线

网友:
Lz电源怎么接 求细节供参考

网友:
是个办法,可以借鉴

楼主:
图传直接用1S电池供电,然后云台可以接出12V给OSD供电

网友E:
能有更祥细的图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有更祥细的图文吗,谢谢。

从H33D转接板上可以接出AV,12V,GND,12V给S2 OSD供电,AV和2.4g图传插到OSD上,图传用1S电池供电

网友F:
楼主用的是2V的专用H3-3D云台吗?求个改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是2V的专用H3-3D云台吗?求个改装方法

就是精灵版的H33D,改装很简单,其实就是把视频和12V引出来就行了,图里面那个转接板淘宝有,我这样改只是可以很方便的在V+和精灵2+H33D之间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精灵版的H33D,改装很简单,其实就是把视频和12V引出来就行了,图里面那个转接板淘宝有,我这样改只 ...

谢谢朋友,我的2版云台可以用上了

网友:
我早就这么干了。FPV与航拍两用,换装后调参还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H33D转接板上可以接出AV,12V,GND,12V给S2 OSD供电,AV和2.4g图传插到OSD上,图传用1S电池供电

谢谢朋友指导。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