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双接收机或双遥控系统的安全方案?

楼主(2015-03-09):
就是万一一套遥控系统失灵,另一套还可以使用?

网友:
这,无缝切换还没有实现!

网友A:
以前论坛看到过  单机双控 双接收  可切换任意一个为工作接收机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是5imx论坛有人发表过?

网友:
JETI的控好像可以

网友:
有,最简单的就是FM的通频点接力。还有系统接收集线器,能接入两路接收,一路输出。

网友:
Wireless Buddy Box System 4CH (Dual RX Controller)查下这个,这个是4通,有8通的,不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论坛看到过  单机双控 双接收  可切换任意一个为工作接收机

求此帖,或者是关键字,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此帖,或者是关键字,没找到。。。。。

我也找不到了  0.0

网友:
FUTABA 14MZ可以同时带两个G3。PCM 2048接收机。用来飞大型飞机。

网友:
教练功能?

网友: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能实现,大家莫喷

飞控或者说舵机电调到两个接收机使用Y线连接.这是第一步.
然后在控上设置两个MODEL,这两个MODEL分别对应两个接收机,其他设置全都一样.
这个时候,你开控选择MODEL1,然后飞机通电是可以用接收1来控制的,当飞机失控的时候,你手动切换到MODEL,就自动和接收2对上开始工作了.
你也可以选择两个控对应两个接收,操作就变为关闭第一个控,开启第二个控.

前提是电调或者飞控对接收的供电足够,因为你一开机两个接收都会工作,这个可以用外接电池来解决,还有就是你必须放弃失控保护,让接收在失控的时候不会输出信号.

楼主:
楼上的找机会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