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六通遥控器

楼主(2015-03-09):
想问个问题乐迪六通遥控器,第六通道为什么跑到油门通道去,有谁能解决,第六开关打没反应,打油门通道就有第六通道,油门和第六通道一起,让我怎么飞???

网友A:
舵机插错?

网友:
没用过,但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设置了联动吧,再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联动吧,再检查看看

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联动吧,再检查看看

什么是联动,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插错?

不是

网友:
没用过乐迪。
但是从你描述的情况来持,应该是控工作在直机模式,那就是正常的呀。
直机的6 通道是螺距通道,本来就是和3 通道油门联动的,没有什么单独开关来控制6 通道。
你查检下,改成固定翼模式试试。

网友(2015-06-26):
关掉混控

网友:
8楼说的差不多,也就是说遥控器上3s是直升机模式,螺距和油门一起动,1s是固定翼模式,油门是单独的,

网友(2016-06-22):
我也被困惑在这里了

网友:
您好!
您说的应该是我们6通遥控器T6EHP-E或者T6EHP-S,我们默认是直升机机型的,所以是3,6混控呢。
您可以设置为3-S模型,取消混控模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