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看看这70E配置对不对

楼主(2015-03-09):
这里热闹,航模又拾起来啦,刚好请教。
弄了架赛巴特-斯拜奇-A224-WB 50E 不加电池2400G,店家称实为70E。本想弄刀锋50E全世界最早也要半个月,所以就有了这个斯拜奇,抱怨少一点说配置求指正.机长:152CM 翼展:152CM 面积:52dm2 不含电池:2400G
电机:双天5060E-6 470KV(15X8 APC桨) 看管方是说75A电流拉力3.4KG,推重比才1:1多一点,这好3D?
电调:好淫100A(算法闹不清了,求真实电流)
舵机:2个FUTABA/S3010(准备用在转向和升降舵) 2个FUTABA/ S3072HV 高压数码舵机(准备用在副翼) 副翼是用Y线还是1\5通道混控?另外这两款舵机有用过能说下感受?
电池:6S4000MHA30C(大了更重就没整5000MHA)
大体先想这到这多,不懂到时再来讨教

网友:
淘宝搜 赢家 3D 吧 专业的3D厂家

网友A:
舵机用F9170sv或者savox的,副翼当然混控,怎么能用Y线啊!电池4000有点大了,70E用3300的,70E都用的5050或者恒力5055电机,感觉5060大,不过我没看这飞机数据也不好说,当然官方配的也行吧,,,不过推荐楼主赢家的或者EF的70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用F9170sv或者savox的,副翼当然混控,怎么能用Y线啊!电池4000有点大了,70E用3300的,70E都用的5050 ...

副翼为啥不能用Y线?

网友B:
赢家的70E很不错!刚性很好,就是自重了点,电机座只能上5050,其他的会影响美观。Y线那个东西能不用就不用!不好设定舵机中立和行程。电池3300 6s足够了!4000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赢家的70E很不错!刚性很好,就是自重了点,电机座只能上5050,其他的会影响美观。Y线那个东西能不用就不用 ...

感觉这牌子用料和工艺比较好些,美观这东西没往上放还真心不晓的,有点纠结,东西没生上凑着没底.但电机如果上5050/8级最大看数据只有2.5的拉力,这机子不加电池就2.4了,推比1:1都没,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用F9170sv或者savox的,副翼当然混控,怎么能用Y线啊!电池4000有点大了,70E用3300的,70E都用的5050 ...

机长: 154CM
翼展: 154cm
面积: 51,6dm2
不含电池: 2.400 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长: 154CM
翼展: 154cm
面积: 51,6dm2

哦,用5060一般的70E都飞不了,只能飞赛巴特,赛巴特做工是好,不过据说3D性能相比较并不出色,周围也没飞赛巴特的3D,赛巴特的3A很多,3D机就是之前说的赢家,EF的好飞,而且都是5050级别的电机,5060想换飞机都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用5060一般的70E都飞不了,只能飞赛巴特,赛巴特做工是好,不过据说3D性能相比较并不出色,周围也没 ...

嗯,不好飞到时就当模型挂墙上了只能,就觉的赛巴特做工精细漂亮些.刘兄那里我知道,就赢家,以前买过他的.买赛巴特但赢家只有30E,所以就没整.是的,5055的电机最多,5060重了一百多克.感觉这推比至少得选小号电池,舵机用标准估计也.....

网友:
来拿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赢家的70E很不错!刚性很好,就是自重了点,电机座只能上5050,其他的会影响美观。Y线那个东西能不用就不用 ...

正在关注赢家的70e  起落架部分怎么样 结实吗?

我这里场地不太好想选个起落架相对结实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关注赢家的70e  起落架部分怎么样 结实吗?

我这里场地不太好想选个起落架相对结实点的

起落架刚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牌子用料和工艺比较好些,美观这东西没往上放还真心不晓的,有点纠结,东西没生上凑着没底.但电机 ...

赢家的70e用5050飞没问题~朋友就是拿我的电机飞的!我的70e还没装!3300 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