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精灵2终于炸鸡了

楼主(2015-03-09):
视频木有,文字描述吧。
今天楼下放电,挂着狗3.没开录像,毕竟放电么,正常一米高度八字航线,还剩两格电以后围绕航线转圈。当两个杆都向外的时候,转了几分钟,忽然飞机就向后仰,头超地翻下去了。
然后立马收油,检查一下,没啥事,继续试飞,发现电机反应缓慢,又内八,从新再来,没啥问题了,接续试飞,
正常,但是又做外八摇杆动作的时候又翻了。。。
好囧。。。

话说精灵2的数据可以直接连电脑看得到嘛?感谢。有没有遇到我说得这种情况得?
最近实在对多轴一点感觉都没了。。。还好我保守的在一米飞。。。

网友A:
不会,精灵全系列都没有内置日志记录,都得买傻大粗的IOSD MARK接上CAN口才有日志可以查。

网友B:
据手册上说外八也是启停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手册上说外八也是启停动作

掰杆都成这角度了得完成什么样的极限动作?

网友:
數據看不到唷!除非裝IOSD MARK

网友:
LZ如果是美国手的话应该是在做逆时针自旋航线吧

网友D:
为什么要做外八动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精灵全系列都没有内置日志记录,都得买傻大粗的IOSD MARK接上CAN口才有日志可以查。

好吧,那就是看不到了。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手册上说外八也是启停动作

嗯,我描述错了,不是外八,是两个摇杆向外“LZ如果是美国手的话应该是在做逆时针自旋航线吧”这个哥们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掰杆都成这角度了得完成什么样的极限动作?

嗯,我描述错了,不是外八,是两个摇杆向外“LZ如果是美国手的话应该是在做逆时针自旋航线吧”这个哥们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做外八动作啊

嗯,我描述错了,不是外八,是两个摇杆向外“LZ如果是美国手的话应该是在做逆时针自旋航线吧”这个哥们说对了。

网友A:
做什么动作也不能把油门收到底。。。。还是操作失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动作也不能把油门收到底。。。。还是操作失误了。

两个摇杆同时向外的话,油门并未收到低
谈不上操作失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掰杆都成这角度了得完成什么样的极限动作?

我也很想问楼主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来精灵不适合飞太潇洒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两个摇杆同时向外的话,油门并未收到低
谈不上操作失误

大疆的飞控要手动停机,必须要油门收到最底两个同时做加锁动作。
楼主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只是因为没有日志记录,没法证实是不是油门收到底做的外八而已。从一般经验来看,概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飞控要手动停机,必须要油门收到最底两个同时做加锁动作。
楼主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只是因为没有 ...

没有,不是外八,我描述错啦,是向外,因为飞机是在平行绕圈状态,然后直接后仰过去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不是外八,我描述错啦,是向外,因为飞机是在平行绕圈状态,然后直接后仰过去翻了。。。

都一样。。。无日志,没法验证。。以后飞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想问楼主这个问题

就是啊,都摆到停机的角度了能做出什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