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7008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5-03-09):
     接收机7008只有8个通道,不够用,听说接收机7008也可以并联通道是吗?请问有经验的模友,是怎么并联,要求两个接收机都是7008的才可以并联吗,还是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接收机并联,请说明一下,要是有教学视频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请问一下,我看我的也才有8个通道可以插啊,没有孔位接了,怎么弄呢?要买什么来接吗?

网友A:
二个接收对频後,一个设定MODE A 另一个设MODE C 搞定,设定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接收对频後,一个设定MODE A 另一个设MODE C 搞定,设定看说明书

就是说我现在还得再买一个7008的接收机才行,其他接收机不能兼容一起用是吗?

网友:
用modeD,飞控接sbus,其他设备接.9-15

网友:
应该可行,我用睿思凯就是这样接的

楼主:
可以用不同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不同的接收机??

是的,可以用其他兼容机负责1-8通道,7008只能设定MODE-C,负责9-16通道,

网友:
用S.BU连接拓展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