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10s电机里一根绕线断了,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5-03-09):
新买的电机,转到一个位置就有很大的阻力,这是为什么啊?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自己瞎折腾,把绕组里一根细铜丝弄断了,我通电试了还可以转。请问我是可以正常使用还是返厂修呢?

网友A:
转到一个位置阻力大的原因要注意定子和磁钢表面是否有异物。现在断了一根线,对电机整体影响只能说不是非常大,这个级别的电机应该是7-10根线并饶的,现在少了一根线,电机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是最大功率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到一个位置阻力大的原因要注意定子和磁钢表面是否有异物。现在断了一根线,对电机整体影响只能说不是非常 ...

就是说不用管,正常用是吧

网友:
还是返厂修吧!用起放心!

网友:
返厂修吧!用起放心

网友:
最好别用,返厂维修或买过吧,别因小失大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得把断头的绝缘做好,断头部位上环氧或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得把断头的绝缘做好,断头部位上环氧或AB胶

网友:
还是把电机拆开,把断的那根线找到并焊接好,做好绝缘后,正常使用,基本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