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飞了,F22第一次飞行,新手飞 撞树啊,炸了

楼主(2015-03-09):
我看你们有发帖之后再传视频的啊,我怎么不会加照片和传视频啊,只能重新开贴再次发了,之前发的在这里。发帖了发帖了我终于可以发帖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748&fromuid=272369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等了好几天,终于有个好点的天气了,虽然风很大,但是没下雨,按捺不住我那颗躁动的心啊  我要出去飞了~~~~~~新手第一次飞啊,激动啊,会不会像他们说的妙炸呢,忐忑~~~~
好了 正式开始
说好了 飞前拍的都是遗照,于是我不拍 呵呵~~~
直接上视频,总体感觉还不错,就是只敢往高飞,天马行空的感觉 好几次摔下来,最后是因为看不清姿态了,不知道怎么调整高度了  撞树了。

楼主:
不过飞机确实蛮好飞的,就是第一次飞 找不清姿态,只能飞高点,晚上再修飞机,把机翼粘上,明天继续飞,吼~~~~~

网友:
新手?涵道?乖乖

网友:
你的第一次就这样没了

网友:
亲  新手   涵道..................呵呵

楼主:
有陀螺仪的,呵呵

网友:
新手?涵道?
你的第一次就这样没了

网友A:
第一次 飞成这样我觉得是 天才了。

这么就居然没错舵。

我前面一周 上天就没超过5秒的,上天5秒,修理一晚上,然后再5秒, 。。。。。

网友:
亚希吧,居然没秒炸 T   T不公平啊,我伤感死了。

楼主:
装个陀螺仪好飞多了

网友B:
第一次飞成这样很不错了,有天赋呀,,好好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 飞成这样我觉得是 天才了。

这么就居然没错舵。

关键模拟要练好,成功率大很多。我也是上个星期第一次飞真机,模拟练了50个小时,飞起来除了小紧张外,其他的完全无压力,更不会错舵什么的,降落第一次有点小暴力。当天飞了10多个起落无炸鸡。这几天骚动玩低空倒飞哈哈,炸了2次,修复了后不嘚瑟了,好好飞吧,上电脑在练熟点再玩咯。

网友:
大哥,你确定你这是航模?

网友D:
请问这台飞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0.0感觉大小很适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模拟要练好,成功率大很多。我也是上个星期第一次飞真机,模拟练了50个小时,飞起来除了小紧张外,其 ...

他前面说过 才练了3小时模拟器,而且一上真机就是 涵道。

网友E:
新手涵道能飞成这样,还是小涵道机!真厉害!请问你用的是原厂配的50涵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飞成这样很不错了,有天赋呀,,好好飞吧

多谢  以后还是要多加练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台飞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0.0感觉大小很适中

买的 ,某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前面说过 才练了3小时模拟器,而且一上真机就是 涵道。

其实模拟器的时间练习的不只三小时,后来几天一直没好天气 也一直在练 而且飞机装了陀螺仪  很好飞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涵道能飞成这样,还是小涵道机!真厉害!请问你用的是原厂配的50涵道吗?

是的 原厂配的50涵道,飞这个飞机就是摔了不心疼,因为比较便宜,2-300块钱就能飞了 其实也适合新手练习的

楼主:
飞机已经修好了  今天下午再去飞一次。

网友F:
看了视频,说几点建议:油门太大,飞机速度快,姿态不容易掌握;高度太低,没有反应时间;机头太重,建议重新配平飞机或向后微调尾舵。

网友G:
恶心的优酷,前面广告很流畅,到了正式视频就卡住了,看了多少遍广告都无法看视频,还诬赖我家网络不行,我家是20M光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恶心的优酷,前面广告很流畅,到了正式视频就卡住了,看了多少遍广告都无法看视频,还诬赖我家网络不行,我 ...

該升級了。現在都用100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视频,说几点建议:油门太大,飞机速度快,姿态不容易掌握;高度太低,没有反应时间;机头太重,建议重 ...

多谢前辈指点,怪不得起飞的时候差点没拉起来呢,第二次飞也是的,但是我飞高了就看不清姿态了。

楼主:
这是第二次飞行视频,确实如前面那位前辈说的一样,刚抛出去就下降高度,擦地起飞的,吓一跳,结果飞起来后感觉要一直拉点杆,结果飞场又不好,飞到树那里看不见了,直接坠机。不过这次飞之前拍了照片 呵呵,上次没拍差点成遗照 这次拍了就没成遗照,哈哈

楼主:
今天继续修继续飞,百炸不烂的小神机啊,今天还是装上陀螺仪飞吧 比较稳 其实新手装陀螺仪一点问题都没的

楼主:
飞机没了 昨天去试了下,出手还很好的 结果来个电话  低头看了下手机 再抬头 飞机就没了,太奇怪了。UFO带走了,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奇怪了。只能再入手一架了,关键是没接收器了咋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没了  昨天去试了下,出手还很好的 结果来个电话  低头看了下手机 再抬头 飞机就没了,太奇怪 ...

哎。 丢机是必须经过的

网友(2015-05-20):
看来电话比飞机重要!
楼主这样练要花不少学费!   首先机没调好,起飞下降这么快,升降舵的舵量有问题。不练模拟器,也要从最基本的练起。先练转圈,把一边的副翼调点舵量,让它起飞后朝一边转圈,控制高度,围着自己转。等你大拇指的那根神经练的差不多了,再增加难度,飞8字,飞航线。一步一步的,别操之过急!

一点建议

楼主:
多谢,现在已经飞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 飞成这样我觉得是 天才了。

这么就居然没错舵。

传说中的5秒郎?哈哈哈~~~~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