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hsp 1/16越野无刷,满油门前进一冲一冲的,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5-03-09):
没怎么玩过车, 偶尔心血来潮买了个hsp 94185. 拿回来发现前差速特别紧, 好不容易修好, 下地一跑, 发现满油门启动的时候车跑不顺, 往前一冲一停.
目前试过的:
调启动方式, 1的时候稍微好些, 但是情况还是有. 2,3,4的选项都一样.
换2s锂电, 情况一样
换3s锂电, 还是一样
换电调电池接口, 改用t插,还是一样. ..  .

更新:

问题解决.
其实一开始就怀疑接触问题, 所以换了t插.当时也怀疑电机金插有问题, 但是用力晃了,也使劲拉了, 没有松动.  后来问题依旧, 开始拆热缩管检查电机金插, 最后发现果然是金插没有焊好, 漆包线没刮干净, 导致虚焊. 重焊之后问题解决. 上3s完全无压力

网友:
你最好拆下来看看为好。

网友:
建议换个控试下,如果再不行,估计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 电机线虚焊.

网友A:
齿轮很快会给你麻烦了,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很快会给你麻烦了,嘻嘻

早有耳闻... . .   已经把punch调小了. 尽量不暴力.

网友(2023-11-21):
hsp 1:16的车子都是尼龙差速器,3s顶得住吗?

网友(2024-05-18):
迟到9年的恭喜,恭喜买到一台设计有缺陷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