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双天翼酷系列电机的咨询,请用过的老鸟指导

楼主(2015-03-09):
最近想入台双天510KV的4250,看到双天出了个新的翼酷系列,价格比CA和EA的便宜好多。请用过的朋友指导下,同级别 同KV值的翼酷系列和CA,EA的电机在拉力上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差别在哪里?大家使用后的感觉如何啊?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再去购买,先谢谢啦!

网友A:
和CA一个级别,只是CA是旧款。和EA用料有差别。

网友B:
现在我们都用EA了,同样型号EA比CA动力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CA一个级别,只是CA是旧款。和EA用料有差别。

谢谢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们都用EA了,同样型号EA比CA动力强很多。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很想知道ECO的和CA的拉力是否相同,因为双天厂家没给出ECO系列的拉力测试参数表。如果差不多的话,可先用ECO的飞着,EA动力确实有节能和增效,但是毕竟ECO的价格上还是低一倍的。你在上海,如有这方面的信息望请以后再告知。先谢谢啦!

很想看看你油改电的塞斯纳飞行视频,改天再飞时录个放上来看看吧,一饱眼福啊!呵呵。

网友B:
不要只看价格,电机是一架电动飞机的灵魂,甚至是这架飞机的生命,翼酷是经济型电机,EA是高性能电机,材质用料是有差异的,建议在动力方面肯定选好的,这点不会错的。有视频,一定上。

楼主:
谢谢您的中肯建议!我一定参考!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只看价格,电机是一架电动飞机的灵魂,甚至是这架飞机的生命,翼酷是经济型电机,EA是高性能电机,材质 ...

您好你,我也遇上了电机选择问题,我看最大拉力  双天都没有给出,倒是朗宇给的参数比较全面,
朗宇3520 520KV好呢还是双天EA4250 或者CA 10。我看空载电流朗宇的最小,是否意味效率最高。最大拉力朗宇4。3公斤。还有桨夹是6毫米 我不需要扩孔了

网友D:
拿到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动力,撇开飞机谈动力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先告知飞机型号,才能确定这个动力是否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我也遇上了电机选择问题,我看最大拉力  双天都没有给出,倒是朗宇给的参数比较全面,
朗宇3520 ...

你是什么飞机啊?飞机参数有吗?

网友:
我做新手的时候只用xxd高级货经不起我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飞机啊?飞机参数有吗?

你好  感谢你这么详细的解答,我飞机是天翼EPP 50E  装好后就是1950到2000克  带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拿到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动力,撇开飞机谈动力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先告知飞机型号,才能确定这个动力是否合 ...

飞机是天翼EPP 50E  装好后就是1950到2000克  带电池。我其实是在3个电机里选,双天4250 CA10  翼酷3520   朗宇352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机是天翼EPP 50E  装好后就是1950到2000克  带电池。我其实是在3个电机里选,双天4250 CA10  翼酷3520  ...

你这个是3D机,对电机的动力要求很高,不能随便配,用双天的4250能吊但不够舒服,刚才特地帮你问了电机设计师(兼3D高手),近2公斤的3D机,建议还是配4255电机,590kv,配14x7或15x6桨,5S飞行,这个配置应该可以吊得挺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3D机,对电机的动力要求很高,不能随便配,用双天的4250能吊但不够舒服,刚才特地帮你问了电机设 ...

太感谢您了  ,没想到1.8推重比都还不够,我准备周末去飞,明天快递,谢谢!

网友:
3D飞行的话,1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