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本人潜艇小白,想请问大家的遥控潜艇都是用2.4G遥控吗

楼主(2015-03-10):
无线电在水中,不是传输距离特别近吗?大家的潜艇最远都能控多远?另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A:
72M,1米。2.4G的话。。。。。几厘米

网友A:
更好的办法有,不过。。。。。。
自己百度吧,‘中微子通讯’

网友B:
这个问题论坛讨论过很多次了。

网友B:
还有72M 3米不成问题 一般潜艇能潜个半米就足够了,太深也没多大意义,如果家里有泳池或者找到水池之类的大型场地可以考虑更深,否则一般都不会潜太深的

网友C:
請先爬文

网友D:
能否用超声波呢?

网友E:
希望将来能有中子信号的控,能穿透更深

网友F:
27M的怎么样呢?

网友G(2015-04-13):
据说2.4G无法在水中传播~所以应该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