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上3dr数传后不能刷固件了

楼主(2015-03-10):
今天给apm买了套雷讯家的433数传,调试功能正常,但是就是没法刷固件,特各位前辈求解

网友:
把电台拨了再用USB线连。

飞的时候,再插上电台。

网友:
刷机用usb。

网友:
数传不能给飞控刷固件

网友:
不是吧,刷固件你用数传?

网友:
刷固件只能用USB线连接

网友:
数传没有复位,所以无法刷固件。

网友:
是啊刷固件要用数据线是,数传刷开玩笑吧。连上了那速度估计到电脑和机架都腐烂了也刷不完啊。天哪到时人家都换了几十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