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2g图传,会被查水表吗???

楼主(2015-03-10):
使用1.2g
图传
,1.5W的会不会被查水表啊,求专业人士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一定,看你是不是干扰到了不该干扰的单位,否则没人理你,当然,一旦被逮住,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B:
1.2g的频段是不干扰航空的,可是现在很多劣质图传,因为电子原件用得不好而导致发射的电磁波干扰航空

网友C:
你不说就不会。

网友D:
有关部门说会就会

网友E:
正常应该不会 干扰 就是图传质量差 频率满天飞
一般的GPS可以接收L1 L2两个波段信号,民用GPS,如车载导航仪,行驶记录仪等,只接收L1波段信号。L1 :1575.42 +/-10 MHz
L2:1227.60 +/-10 MHz,其中L1为开放的民用信号,信号为圆形极化.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民用是不包括民用飞机

网友F(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