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反牙电机自锁!

楼主(2015-03-10):
按照安装注意:正牙电机为黑色子 dan头 反牙电机为银色子 dan头,正牙电机从上往下看为逆时针旋转才能达到自紧效果,反牙电机从上往下看为顺时针才旋转能达到自紧效果
这说法一号电机顺时针旋转应该是反牙银色子 dan头!二号电机应该黑色子 dan头! 可是我看到好多装机贴为什么都是一号电机正牙黑色子 dan头啊!

楼主:
自己顶~!~!~! 想这问题头疼! 自己也是一直用1号电机为正牙2号反牙!

网友A:
正反螺纹自锁子 dan头有两种,不同厂牌的定义不一样,有的是黑色正螺纹,有的是银色正螺纹,两种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螺纹自锁子 dan头有两种,不同厂牌的定义不一样,有的是黑色正螺纹,有的是银色正螺纹,两种我都有。

正为黑色时是不是一号电机反牙银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为黑色时是不是一号电机反牙银色?

正确的描述我想应该是这样滴:如果桨顺时针,那么子 dan头逆时针;如果桨逆时针,那么子 dan头顺时针。只要子 dan头的拧紧方向与桨的旋转方向相反即可。

网友:
锁紧方向与螺旋桨拧紧方向相反的

网友:
和桨方向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描述我想应该是这样滴:如果桨顺时针,那么子 dan头逆时针;如果桨逆时针,那么子 dan头顺时针。只 ...

正解

网友:
不要看颜色 , 这世界正反转没有特定颜色的 !

自锁就是 电机转动的方向 <-> 子 dan头上紧的方向 成相反 ,
就能自锁 !!!

科学一点 , 左手捉紧子 dan不要动 , 右手转边电机 , 能锁紧的话 , 那个转动方向就是对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描述我想应该是这样滴:如果桨顺时针,那么子 dan头逆时针;如果桨逆时针,那么子 dan头顺时针。只 ...

不对吧兄弟!子 dan头拧紧方向应该是和电机旋转方向一样的吧!以银燕电机为例,黑色子 dan头为正传电机,也就是四轴的左前方的电机,电机为顺时针旋转,子 dan头是逆时针松,顺时针紧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兄弟!子 dan头拧紧方向应该是和电机旋转方向一样的吧!以银燕电机为例,黑色子 dan头为正传电机, ...

呵呵,你试试就知道了。别上浆,就把子 dan头松松垮垮地拧在上面,一启动,你的四个子 dan头会同时飞出来。若是上浆,立马炸。所谓自紧,就是不需要你上紧,上紧了就测试不出来了。我有一副六只不能自紧的电机,每次上天之前都要紧了再紧,丝毫不敢马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试试就知道了。别上浆,就把子 dan头松松垮垮地拧在上面,一启动,你的四个子 dan头会同时飞出来 ...

大疆的客服是这样回复我的:所谓自紧浆的原理是“电机转子永远比浆转的快”!
我这样装用了很久了,确实没有射过浆(无论是银燕1806还是上了快拆浆座的银燕3506和DJI E600都是这样安装的!),如果正转电机不是逆时针紧的话,大疆的E系列电机和自紧浆就无法使用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试试就知道了。别上浆,就把子 dan头松松垮垮地拧在上面,一启动,你的四个子 dan头会同时飞出来 ...

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你可以看看我以往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4985&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你可以看看我以往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自紧就是利用转子比浆(螺帽)转的快。转子比浆转的快,就意味着浆相对转子的产生了逆向旋转,靠的就是这个逆向旋转自动上紧。所以只要浆(螺帽)上紧的方向跟转子的转向相反,就能达到自紧。你要是上紧方向跟转子的方向一致,你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紧就是利用转子比浆(螺帽)转的快。转子比浆转的快,就意味着浆相对转子的产生了逆向旋转,靠的就是这 ...
你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你可以看看我以往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看看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13aa9b4028
原话这么说的:
安装注意:正牙电机为黑色子 dan头 反牙电机为银色子 dan头,正牙电机从上往下看为逆时针旋转才能达到自紧效果,反牙电机从上往下看为顺时针才旋转能达到自紧效果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他说的就是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紧就是利用转子比浆(螺帽)转的快。转子比浆转的快,就意味着浆相对转子的产生了逆向旋转,靠的就是这 ...

满足这个条件得有两个前提,第一桨孔要够大,与桨座电机能够有相对松动,这样才能靠桨孔的上端面与子 dan头产生摩擦带动它旋紧。第二,桨孔的上端面与子 dan头的接触的端面的摩擦力要够大,才能带动子 dan头旋转。你看看自紧专用的子 dan头,那个端面是抛光的。现在一般的桨孔与桨座配合的都相当紧,有时候都得旋进去,不用子 dan头压住它都未必松,没等它带动子 dan头旋紧,子 dan头已经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98.3odcFC&id=43206005130&_u=a13aa9b4028
...

你可以买一套回来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买一套回来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我试了,如果正牙顺时针,不拧紧子 dan头的话,开机子 dan头就飞掉。拧紧了当然没问题,因为毕竟不是每一种电机都有正反牙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足这个条件得有两个前提,第一桨孔要够大,与桨座电机能够有相对松动,这样才能靠桨孔的上端面与子 dan ...

不需要你说的这两个条件。就算子 dan头与浆不接触,只要子 dan头的旋紧方向与转子的转动方向相反,子 dan头都不会飞出来,电机满电转动都不会让子 dan头飞出来。
你不上浆(相当于子 dan头与浆无接触),只把子 dan头套在转子上,转一会子 dan头就旋紧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