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oKing DS795 I HV 凤凰50A 求救

楼主(2015-03-10):
很久没飞了 把之前的450PRO 换了 X3 上了ServoKing DS795 I HV 搭配 凤凰50A 可是问题 出来了 貌似这个 锁尾舵机很耗电,DSM2 卫星不停闪烁 供电不足,拆下尾舵机线,对频一切正常,想请教下 论坛大神 有 用这个舵机飞450-480 级别的没,求指点.

网友A:
之前用凤凰edge50+sk舵机+卫星   经常供电不足失控 换了铂金v3以后完全没问题了

楼主:
看来只能换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凤凰edge50+sk舵机+卫星   经常供电不足失控 换了铂金v3以后完全没问题了

Platinum-50A-V3 铂金系列 这个? BEC 多少A?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atinum-50A-V3 铂金系列 这个? BEC 多少A?

7A好像 官网有参数自己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tinum-50A-V3 铂金系列 这个? BEC 多少A?

這電調好好用,不會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A好像 官网有参数自己查

凤凰50A 貌似 只能有持续5A的电流,这个貌似最高到了15A 不知道是虚标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50A 貌似 只能有持续5A的电流,这个貌似最高到了15A 不知道是虚标的不.

你用用不就知道了

网友:
铂金50A V3持续7A 峰值10A 绝对够了 我看Gunp电调才3A持续 铂金50A也有转速线 但是没数据记录

网友:
用过类似于楼主的舵机 标准舵机的参数,小型舵机的尺寸。铂金40A 无压力

网友B:
我是DS995*3,锁尾DS795I,好盈40A铂金,DSM2卫星,三轴是MB,玩了一年半了没有供电不足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DS995*3,锁尾DS795I,好盈40A铂金,DSM2卫星,三轴是MB,玩了一年半了没有供电不足的问题哦

我比你那个耗电 我是MKSDS95 蝎子 1880KV 电老虎

网友C:
外加BEC,GSR303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加BEC,GSR3030就行了。

GSR3030 22.2V 输出也只有5A 看了说明书 5A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GSR3030 22.2V 输出也只有5A 看了说明书 5A不够

还有一款同品牌的7075你看看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款同品牌的7075你看看够不够。

GSR3030 这个怎么接入V8 ,凤凰50A BEC 同时接入双BEC? 等于 两个6V 接入 一起1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GSR3030 这个怎么接入V8 ,凤凰50A BEC 同时接入双BEC? 等于 两个6V 接入 一起10A?

不用凤凰的BEC 你只需要把凤凰的电调BEC插头的红线拔掉,然后用3030的正极接上,    负极也到BEC的负极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传统接收机找个空脚插上就行了。例如你是7通道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凤凰的BEC 你只需要把凤凰的电调BEC插头的红线拔掉,然后用3030的正极接上,    负极也到BEC的负极上 ...

那单个接入 也只有5A,如果是双BEC 接入那就靠谱,我X5 用的 K牌 80A HV 自带双BEC 两根线都接入V8 两个卫星 很稳定 两年没折腾了 不记得 另外 一个BEC 线 插那个通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单个接入 也只有5A,如果是双BEC 接入那就靠谱,我X5 用的 K牌 80A HV 自带双BEC 两根线都接入V8 两个 ...

凤凰自带的和外置BEC只要有一个到时候有压降,产生电压差是会有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凤凰edge50+sk舵机+卫星   经常供电不足失控 换了铂金v3以后完全没问题了

Platinum-50A-V3 测试了下 蝎子 1880KV %100 空转 双DSM2 原厂卫星 没出现 丢失信号的问题,准备 过两天飞行测试下,不知道 正常3D 飞行BEC供电稳定否,不知你用的是单卫星还是双卫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tinum-50A-V3 测试了下 蝎子 1880KV %100 空转 双DSM2 原厂卫星 没出现 丢失信号的问题,准备 过两天 ...

单dsmx卫星 很稳定 从未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