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旋翼头分DFC和FBL,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10):
外型上貌似FBL多了2个东西,在飞行上,两种有什么性能上的区别吗?

网友A:
手感不一样,DFC直接,硬朗,但是炸了就傻逼。FBL柔和,比较耐炸,据说对舵机保护要好。反正我无所谓,有什么用什么。新手不飞3D就飞FBL好了。

网友B:
区别就是一个高一个矮,一个4个球头,一个2个球头

网友C:
DFC是FBL的一种极端形式 性能DFC重心更低 理论上翻转更快 不过现在7075除了DFC高度的FBL头子

网友D: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E:
FBL想要像DFC一样直接、硬朗,换一下硬性O型圈就可以

网友F:
把fbl的主桨连杆和相位臂一体化的就是dfc~

网友G:
DFC设计不合理,容易疲劳损坏。
FBL设计符合力学原理。

网友H:
个人觉得fbl更靠谱一点,dfc虽然动作更直接,但是缺点也不少,除非追求极限的飞行,普通的练习还是FBL吧

网友I:
新手没所谓啦 都是炸出来!

网友J:
板凳正解,炸了都球一样,你敢说你FBL炸不坏舵机?

网友K(2015-05-20):
我就是dfc的头子,炸几次就习惯了,也很耐操。

网友L(2015-07-26):
fbl确实损失小,我连续炸了三次机,三个舵机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