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草降,轮子要多大?

楼主(2015-03-10):
上周,找到个场子,有草地。
草地有的草高那么一点。
尝试了一把草降,
结果,粘地就翻跟斗。
机轮是45毫米。

导致电机最后给烧了。

问问1kg的塞斯纳,
配多大的轮子能在草地上降落
宝上看到有直径88毫米的,
不知可以吗?

网友A:
草有高有低,有的高的几十厘米,低的高尔夫球场的草只有1-2厘米,象绒毯一样,差远了。另外,还要看飞机,飞机大的可以草地飞行,比如50CC汽油机,小飞机就别想了,飞机太轻,容易载,前轮受损。还有就是选择后三点塞斯纳,可能会好点。

网友:
飞机很漂亮,灯光很多,场地不错,飞行技术更好

网友:
草降 还是 用不带 起落架的省事吧

或者搞个水鞋

网友B:
动作流畅,悠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流畅,悠美

说错话了,抱歉谢谢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有高有低,有的高的几十厘米,低的高尔夫球场的草只有1-2厘米,象绒毯一样,差远了。另外,还要看飞机, ...

爽啊

像这样的爽飞我只有一次
然后就因太远而失控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有高有低,有的高的几十厘米,低的高尔夫球场的草只有1-2厘米,象绒毯一样,差远了。另外,还要看飞机, ...

这台飞机听起来和看起来都好赞!!!!

网友(2015-04-18):
还不错。玩得挺好的。

网友:
老乡,朋友加下QQ吧5060599。。回头有机会请教一下。我整了个F35 70mm的,2年了第一次飞就给炸了。。

网友:
搞个划撬吧

网友:
烧电机和轮子有啥关系呢??

楼主:
轮子小了,翻了个跟斗,把电机摔了下,不知道,再飞,电机烧掉,已重新绕线及更换轴和轴承,尚不确定是否完美复活

网友:
楼主要是后三点的话,草降难免翻斤斗,办法就是用浆保,翻就翻不损失就算不错!
       前三点就好多了接地前拉飘接地后拉足升降舵,象坐沙发的那家伙飞的就是前三点!!
甭管前三或后三在不好的场地都是轮子大一些好!可比标配的大两号吧!

网友:
有轮子的起落架不适合在草地上降落 搞得不好就来个倒栽葱

网友:
前三点适合铺装路面,后三点适合草地、碎石路

网友:
地面越软,轮子就要越大。草再高,干脆直接扎到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有高有低,有的高的几十厘米,低的高尔夫球场的草只有1-2厘米,象绒毯一样,差远了。另外,还要看飞机, ...

飞机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