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翅膀、新马甲

楼主(2015-03-10):
打扮和不打扮真的是不一样!
一:换上新翅膀

二:把马甲也换了

你还能看出是鸭子的飞机吗?

网友:
RT桨就是漂亮

网友A:
这头罩合适吗?

网友B:
尾管上面处理一下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脚架,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头罩合适吗?

大小正好,孔位重打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上面处理一下就看不出来了!

下次用马克笔把鸭子的标志打上马塞克!

网友:
还是虎子的壳子漂亮

网友:
雷虎头罩???

楼主:
中山兄好眼力!

网友:
雷虎套套涂装很骚蛮。

网友C: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以下3点就基本暴露了。
1) 雷虎的CNC件从来不烤漆, 只有电镀红和电镀蓝。
      电镀红CNC件只出现在E325旋翼组, Raptor G4摇臂, Ttitan 50 CNC滑轮。
      电镀蓝出现于Raptor 60 ~90 旋翼组件

2)此头罩的主人,Raptor E550/620为后,上置电机结构。 电机散热效果优秀。

3)除了X50以外,所有雷虎30以上直升机都有A字升降舵臂,无斜盘导轨。(X50也有A字臂,斜盘导轨纯属加强)

雷虎真正美的地方,不在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以下3点就基本暴露了。
1) 雷虎的CNC件从来不烤漆, 只有电镀红和电镀蓝。
      电 ...

学习了!感谢!
如果不是价格和配件原因,雷虎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RT大桨!!

此桨为B品,比A品便宜近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桨为B品,比A品便宜近一半!

那也相当牛了!!!

网友E:
你还装个大K8   成何体统

网友:
比鸭子头罩帅气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以下3点就基本暴露了。
1) 雷虎的CNC件从来不烤漆, 只有电镀红和电镀蓝。
      电 ...

A字臂对于3D来说真的是一大败笔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字臂对于3D来说真的是一大败笔

A臂的设计不是败笔,只能说3D不好用。
至于厂家不用,是因为工艺复杂,成本高。A字臂加工得好,十字盘的精确度会非常高。
加工得不好,效果比斜盘导轨还差。 (归根结底又跑到单,双推这个根本问题上)
斜盘导轨需要用强度很高的材料才能接近A臂的设计。以前看过40Hz的某牌(不是鸭子)3D, 打舵的瞬间,斜盘导轨是歪的(受力变形)不过3D就无所谓了。
好的3C机是一定会用A字臂的。 雷虎现在还是没把3C和3D彻底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A臂的设计不是败笔,只能说3D不好用。
至于厂家不用,是因为工艺复杂,成本高。A字臂加工得好,十字盘的 ...

雷虎的A臂真心软的一塌糊涂,至少e700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装个大K8   成何体统

450飞得多,这台飞得少,所以将MB装在450上了,大K是为了偿偿鲜暂时用用,等有米了再上MB。

网友:
第二张很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