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烧了一只电调和电机,求安慰

楼主(2015-03-10):
事情是这样的:在调试飞机的时候,过了10分钟没有解锁,电调电机就开始叫。
平常对应的办法就是解一下锁再重新加上或者断电重新接就又有10分钟了,只不过这次断了立刻就接上,然后一个电机和电调就冒烟了。

之前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这次。大概来说要满足两个条件
1. 等10分钟电调开始响,而且是响了一段时间(1,2分钟)
2. 在这个状态下快速断开接通电源

我想问下大家,是所有电调都这样还是是我的电调的质量问题?

楼主:
顺便吐个槽,这帖子干嘛还审核呢?
难道 质量问题 是关键词??

网友A:
上电之后系统自检,自己完成之后等待解锁,电机不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之后系统自检,自己完成之后等待解锁,电机不会叫

是自检之后再放10分钟。 如果一直没有输入信号的话电机电调就开始叫。
查了一下,这竟然是sound beacon。找丢了的飞机用的。我了个去啊,谁想出来的这么没用的功能,默认还是开启的。

网友B:
烧了电调和电机与解锁有何关系?分析应该是电机或电调故障,电机过载会造成电调烧毁,电调缺相、电机短路则也会造成电机、电调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电调和电机与解锁有何关系?分析应该是电机或电调故障,电机过载会造成电调烧毁,电调缺相、电机短 ...

两次都是10分钟后电调开始响,然后断开重接电源的时候发生的。
我推测是可能是设计上的缺陷导致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个很大的电压或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次都是10分钟后电调开始响,然后断开重接电源的时候发生的。
我推测是可能是设计上的缺陷导致这个时候 ...

在响的时候,电调的电路应该是把电流向蜂鸣器的,你拔电后短时间内,电路没有复位,然后通电瞬间,会有电流冲击。击穿了电调内部电路,同时使电机部分电路短路,烧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响的时候,电调的电路应该是把电流向蜂鸣器的,你拔电后短时间内,电路没有复位,然后通电瞬间,会有电 ...

我也是这么猜的。所以我很想知道:

1. 是不是电调都这个样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下次拔的时候就多加小心
2. 还是对于这种情况电调上应该有足够的保护电路,但我的电调上没有,所以我应该考虑换电调。

网友C:
不止电调,很多同时带高低压电的电路都是这样,一般来说,最好是断电,一两分钟后再通电会安全些,特别是设备带有大容量电容的情况下,如果只有贴片的小电容,十多二十秒就够电路消耗完电容里的电使电路复位了。要是大电容,放电复位需要的时间就长些,像是一些没有喇叭保护的功放机,拔了电之后,还能唱十多二十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检之后再放10分钟。 如果一直没有输入信号的话电机电调就开始叫。
查了一下,这竟然是sound beacon ...

没用的功能
这个功能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某些马大哈插了电就去看电视玩电脑把飞机给忘了
然后就是飞丢的时候找用的

网友:
打开滴滴响的话倒反倒是挺费电的,很可能让电池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止电调,很多同时带高低压电的电路都是这样,一般来说,最好是断电,一两分钟后再通电会安全些,特别是设 ...

不论电调和电机都没蜂鸣器,声音是电机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