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ixhawk无法解锁

楼主(2015-03-10):
pixhawk无法解锁,地面站无任何提示,
遥控器
也校准了很多次了,就是不行,但是用手机地面站,可以解锁,求解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估计你通道错了吧...

网友B:
同楼主 通道错了吧, 地面站可以解锁 就是说 飞控没有错误,也没有故障。解锁的要求是 油门最低,方向最高(地面站的时空保护里看)

楼主:
我试试
我试试

网友C:
用地面站解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