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 富斯FS-T6怎么混控操作

楼主(2015-03-10):
苏27 富斯FS-T6怎么混控操作   怎么调试?

网友A:
呵呵  我还没装好呢  电机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还没装好呢  电机在路上

尽快了

网友B:
functions 里面 找到这个菜单:Elevon

选择 on 就行了

如果方向不对,第一或者 第二通道选择一下反向 rever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tions 里面 找到这个菜单:Elevon

选择 on 就行了

你说对了 和一样, 你试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和一样, 你试过吗

没看懂你问啥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问啥意思 ?

你说对了  你和我一样, 你试飞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你和我一样, 你试飞过吗

我入魔来主要就飞过 纸飞机 和 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