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的資料不見了

楼主(2015-03-10):
miniosd, apm2.52, 200mw數傳, 700線鏡頭, 開機是好好的, 一旦劇烈加油, 顯示屏上osd的資料全部不見了, 只有鏡頭看到的畫面在, 慢慢的加油沒有問題, 所有接線檢查過了, 沒有松脫, osd有接5v及12v, osd, 數傳和鏡頭是共用12v動力電, 請教問題在那裡呢?

楼主:
沒有人可以幫忙嗎?

网友A:
飞控电压不足   就是OSD的5V 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电压不足   就是OSD的5V 供电不足

是呵, 謝謝你, 現在加了一個bec單獨供電給osd便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呵, 謝謝你, 現在加了一個bec單獨供電給osd便沒有問題

其实你OSD上有个短接JP1   短接后只单独12V供电  不 用飞控的5V供电  这样也可以      可以省下用单独的UBEC了   省空间 也省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