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请教

楼主(2015-03-10):
jr xg8 变更了模型(原菜单:模型1,现选择:模型2)后,模型2的参数是否要重新调整?谢谢老鸟能给予解答

网友:
要根据你的模型要求设置参数的。也可拷贝1的数据。

网友A:
XG8 30组模型数据全都是单独的,换模型到2跟据你所使用的模型调整。 但TX SETTING、STK MODE、WARNIG是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8 30组模型数据全都是单独的,换模型到2跟据你所使用的模型调整。 但TX SETTING、STK MODE、WARNIG是 ...

十分感谢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