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改用IPAD平板大屏幕放在遥控器上监视,爽!

楼主(2015-03-10):
在飞时手机经常有电话和3G网络怕干扰,从某宝买了一个DJI专用的IPAD支架,可以和遥控原来的手机支架替换着用,IPAD里选择装手机版的dji vision,操作界面比较大,看起来舒服。

有网友测试安卓的平板也可以用

网友A:
是买来直接可以装遥控上还是要用原来的金属支架?

网友:
首先,画面大一些,并不会怎么样清晰,v+的图传像素摆在那。。。

网友B:
阳光下显示屏的图像看的清晰吗

网友C:
这个可以有。
不过现在很多5寸屏的手机分辨率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买来直接可以装遥控上还是要用原来的金属支架?

直接装在原来的金属支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光下显示屏的图像看的清晰吗

IPAD肯定清晰,调整到最大亮度,不受接电话影响,WIFI应该会比手机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
不过现在很多5寸屏的手机分辨率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手机有时电话进来很影响操作,IPAD的WIFI应该会比手机好点。

网友D:
延迟~~~延迟我就受不了!

网友E:
只有苹果有这个软件吗?安卓有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苹果有这个软件吗?安卓有没有啊?

安卓的平板也可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迟~~~延迟我就受不了!

好像延时还好,是用苹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手机有时电话进来很影响操作,IPAD的WIFI应该会比手机好点。

手机有个功能叫“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有个功能叫“飞行模式”。

怕漏接

网友:
看着真不错,就是……这样控会不会很沉啊?

网友:
有点重吧,勒着脖子也挺累的

网友:
爽个毛啊  画面大你敢用480分辨率飞? 5秒的延迟 撞了都不知道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