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W塞斯纳首飞炸机,调整后安全降落

楼主(2015-03-10):
新入魔,在模拟器上练了好久,感觉差不多了,入了HJW的塞斯纳。电机是新西达的2212KV1400。
自己安装好,上周六兴冲冲地跑去首飞。冲上天后。。。模型和模拟器不一样啊!!
飞机抬头现象严重,油门稍加一点姿态就无法控制,速度太低又下坠,像喝醉酒一样的窜来窜去。
好不容易让它降低高度,不可避免地炸了。。。不锈钢的后起落架被撞弯。不过还好,EPO材质的机身没受什么伤,还能飞。

想了半天,应该是升降舵的角度有问题,把升降舵的初始位置往下调了调,然后尝试第二次飞,一加速,在地面上栽头了!
检查后发现,第一次炸时把前轮固定的铁丝撞松脱了,草地阻力又大,一跑起来前轮就横着了。。
于是调整好,再飞。这次好些了!!

但是还是有抬头现象。特别是油门加大时(超过1/2),抬头现象还是有。只好稍微压些升降舵。总算是正常着陆了一次!

看说明书上,一些帖子上说,平尾的中心线要和机身平行。这里我就有疑惑了,究竟是要和机身平行,还是和平尾固定面平行??
我现在已经和平尾固定面平行了(与机身平行相比升降舵更往下压),但是还有抬头现象。
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往下调整?? 还是说我安装的有问题? 或者说油门加大就抬头爬升是正常的?必须用1/3油门平飞?

请老鸟指教!!

网友:
机翼后缘垫高3mm。

网友:
机翼后缘垫高点就行咯。呵呵,我挺幸运的,模拟机练了50多个小时,才上的真机,我也是塞斯纳,不过是MD塞斯纳,当然,组装的时候我已经知道MD塞斯纳的很多组装注意事项,所以第一次飞真机,还以为会炸鸡,没想到特别好飞,自我感觉和模拟差不多哈,用的是XXD2212KV1400的电机。当天就飞了10来个起落,没炸鸡,炸鸡的是这几天,都是玩倒飞,一次飞到屋顶上炸掉了,一次是方向没调整好,太低了,爬不起来直接炸地上。修修补补又可以飞了。总之初学者用MD塞斯纳我觉得很好,当初也纠结过是不是用好小子飘飘机的。

楼主:
多谢二位指导!!
回去调整下,下次飞再看看~~

网友:
机头加点配重     头重点比较好飞     还有起飞速度快点

网友:
重心调好就好飞了

网友:
关键是调整好重心位置,新手千万不要飞头轻的飞机。还有前拉机型的电机拉力线,应该向右、向下有微微的偏转角度。

网友:
我塞斯纳用450的3S2200电池刚刚飞,重心刚刚好,

楼主:
多谢各位!重心应该没问题,在机翼前缘1/3处。电机角度也是有的。估计是机翼迎角问题,调整再试试。
至少现在能控制了,就是要解决抬头问题

网友:
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网友:
学习了!新手模拟中。。

网友:
我的也是第一次飞,太紧张满油门,飞机直接上天翻了一个跟头坠毁。 看楼上评论应该是鸡头太轻的原因

网友:
默默潜水,好好学习!

网友:
继续潜水学习,默默看你们爽飞

网友(2016-03-16):
用2200电池重心没问题,机翼后缘垫高3mm

网友(2016-04-30):
HJW和MD塞斯纳,前面的字母是牌子还是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