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舵机错乱

楼主(2015-03-10):
mcpx舵机错乱,之前玩得好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舵机错乱,螺距跑到右手 升降跑到左手(我是左手油门)还以为参数错误(SUV)。但参数和固件都是别人给的 之前还可以爽飞,之后刷各种固件 D固件SUV固件和G固件。。但问题都一样 之前还是螺距和升降调换了但后来一番折腾螺距也没了(视频可见),原本以为是主板问题或者是遥控问题。就直接买了一块新的主板。后来彻底排除了主板问题 因为新的主板问题和旧主板一样!现在就只剩下控了的问题了,固件应该没问题 刷了N次还是一样,控还是原装的没拆过..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人出过像我这问题的?

网友A:
看起来就是设置问题,描述的太乱,楼主还是百度一下mcpx设置说明书或教程吧,还有,遥控器说明书多看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设置问题,描述的太乱,楼主还是百度一下mcpx设置说明书或教程吧,还有,遥控器说明书多看几次

视频上传中,看了就知道!不是设置错误

网友:
目测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4ODkwMzg4.html?x&sharefrom=android
视频在这里,大神们帮看下是控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错误?参数以前还玩的好好的。

网友B:
乱套了…炸机?重新对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套了…炸机?重新对频试试…

没炸机,重新刷固件 各种试,主板都换了 就是不行

网友C:
您還是私訊給suv大請教參數是否有誤 記得d10刷suv大的版本 dsm2 通道數,好像要設7通
ini檔參數給您參考比對如下:

檔名:
Blade{130x.mcpx.bl}-6動機_通用基本設定(增強介面).ini

內容 :
name=Blade All 6ch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DSM2
num_channels=6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channel1]
safetysw=RUD DR1
failsafe=-100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1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5,60,80,10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1
curvetype=3point
points=80,60,8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2
curvetype=fixed

[channel2]
scalar=128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scalar=128
template=cyclic2

[channel4]
scalar=128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GEAR1
dest=Ch5
usetrim=0
curvetype=min/max

[channel6]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10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1
scalar=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2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AIL DR1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ELE DR1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virtchan3]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3point
points=-15,0,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src=Ch1
[timer2]
type=countdown
src=Ch1
time=210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in
barsize=half
box1=Ch1
box2=Timer1
box3=Timer2
box4=Ch6
bar1=Ch1
bar2=Ch2
bar3=Ch3
bar4=Ch4
toggle1=ELE DR
tglico1=0,4,0
toggle2=AIL DR
tglico2=0,3,0
toggle3=ELE DR
tglico3=0,2,0
toggle4=GEAR
tglico4=0,11,0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還是私訊給suv大請教參數是否有誤 記得d10刷suv大的版本 dsm2 通道數,好像要設7通
ini檔參數給您參考比 ...

现在搞明白了,是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