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练习之飞高碰到疑似失控!

楼主(2015-03-10):
还是上次练习的另一段视频,简单编辑了一下,中间碰到一次好象是瞬间失控了,之后动力又恢复了,差不点造成严重炸机事故
http://www.tudou.com/v/hbWYv9pjDs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会不会是同频干扰

网友A:
看看我刚发的贴~第一次失去动力几秒就恢复了~  过一会`直接空中四个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刚发的贴~第一次失去动力几秒就恢复了~  过一会`直接空中四个电机停转!

好,真得仔细找找原因,看看到底是控不给力还是别的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

网友B:
  刚才失控了……幸好掉在河边上,再过十几米就掉到河里了。
  回来一检查,3s电池电压-3.45 3.85 3.46,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失控了……幸好掉在河边上,再过十几米就掉到河里了。
  回来一检查,3s电池电压-3.45 3.85 3.46,应 ...

哦,飞这个看来必须得找安全场地了,炸机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爱机,也替你后怕,我是设定BB响3.6V,响后顶多再飞个一两分钟内就降落,看来你的是电力不足所致,长时间这样电池寿命也会降低,电池在低于3.5V时会很快耗尽电力,固定翼还行,可以滑回来,多轴可不行,会象一块石头一样掉下来的

网友C:
感觉是失控了。我也遇到过几次电机全部停转掉下来的情况,最后分析就是失控保护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失控了。我也遇到过几次电机全部停转掉下来的情况,最后分析就是失控保护起作用

恩,应该是,信号丢失后失控保护起作用,我失控保护电机停转,然后随着高度、角度和距离变化从不稳定到又找回信号,之后电机又开始运转,我操作能感觉出这个过程,接触不良原因排除,因为我特意把T插弹簧片又调紧了,头也用砂纸磨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应该是,信号丢失后失控保护起作用,我失控保护电机停转,然后随着高度、角度和距离变化从不稳定到又 ...

电池插头接上后,直接用胶粘住,会比较好吧。
还是FPV好飞。

是切换了模式,得到控制权的?我看着掉下了,又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插头接上后,直接用胶粘住,会比较好吧。
还是FPV好飞。

我之前T插又加大弹簧片弹性了且用砂纸把氧化层打掉了,接触不是问题了。飞行横式还是1,没用做切换,事后分析还是信号时断时续瞬间失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不是接触不良,是短暂失控所致。要是接触不良的话我就会看到OSD(miniosd)重启,而且重启、重对频后又是加锁状态,要是那样的话肯定炸机了,当时是一切正常,只是短暂动力不稳。所以是接收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T插又加大弹簧片弹性了且用砂纸把氧化层打掉了,接触不是问题了。飞行横式还是1,没用做切换,事后 ...

这么说,XT60是头要比T插好咯。会有什么影响,换上XT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XT60是头要比T插好咯。会有什么影响,换上XT60的?

恩XT60是比T插好,接触面积大,不爱虚接,供电就能稳定些、而且发热量也小,电流损耗也能小一点;
就是大多数电池是T插的,最好所有的公、母T插都得更换为XT60公、母头,电池要多工作量能大些,而且做好的模型也稍微麻烦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XT60是比T插好,接触面积大,不爱虚接,供电就能稳定些、而且发热量也小,电流损耗也能小一点;
就是 ...

也就是换飞机的电源接口,电池的电源接口,以及平衡充的电源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换飞机的电源接口,电池的电源接口,以及平衡充的电源接口。

恩,平衡充接口不用换了,就把公母T插全换成公母XT60就行了。

网友(2015-07-14):
失控一般是遥控器和接收机问题!你最好换x9d+x8r接收就不会失控了!天地飞9+9接收机,我试过要失控!

网友:
还用T插?赶紧换XT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