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600的电机能上6s的电吗

楼主(2015-03-10):
买的朗宇4108 600kV
官方建议4s
电池
,
配飞越六轴680
续航时间太短
所以想上6S
电池
。
请问大神们能够600KV能上6S电池吗
如果强行6S的话会如何

网友A:
不行啊!会烧掉的哦!

网友B:
能 不过桨必须换小

网友C:
可以 ~KV有点高 ~~上小桨

网友D:
6S 充满电 就是 25.2V 600KV 最高转数 能 到 15000 转 螺旋桨尖部 画圈 那直径 线速可是够高的 估计很少有桨能承受了 轴承也要承受很大的拉力 4S 应该就是极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