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很长 求古董 ASSAN 9通道 和 7通道 接收机 RSSI 信号线连接 位置

楼主(2015-03-10):
求古董   ASSAN   9通道 和 7通道  接收机 RSSI  信号线连接  位置
感激不尽!!!!!!!!!

网友A:
弱弱的问下RSSI是个什么东东?还需要链接线?不是接收跟遥控间的信号强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RSSI是个什么东东?还需要链接线?不是接收跟遥控间的信号强度吗?

RSSI 就是要从接收机上获得,才会显示到 OSD哎·······   这个牌子 就没在说明书中标注  谜一样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RSSI 就是要从接收机上获得,才会显示到 OSD哎·······   这个牌子 就没在说明书中标注   ...

去他官网上看看,或者在国外的论坛看看。